求教AB继电器区

楼主(2007-10-09):
各位大哥大姐!
     我是一个初学者!   我想请教以下!  关于AB 的logix5000 内部继电器区是怎吗定义的的!
    我怎吗看不懂啊!

      再那能找到这方面的内容啊!

还有它的数据存储区是什吗!  用什吗符号表示的?

网友A(2007-12-28):
是啊,,有谁知道呐

网友B:
AB LOGIX 使用的标记式的寻址方式,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十分方便。可以在不知道真实I/O物理地址情况下 用标记编写程序,其后再将物理地址映射过去就OK。
无论是数据存储区还是继电器区域 都是自己定义设置的

网友C(2008-03-13):
楼上说的很正确,使用了标签的5000使用其来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