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9):
想用三菱FX2NC控制温度,K型热电偶单输入,温度误差正负10度,应加哪些设备?? 大概设备费用要多少?  如用西门子S7-200,应加哪些设备,设备费用要多少?

网友A:
用个PLC主机加个温度模块就可以

网友B:
是用现用的PLC来控温度?还是为了控温而选PLC?如果是后者,最好用一台控温仪表就行了。

网友C:
是啊.用一个温控仪加一个感温棒就行啊.很方便花不了多少钱.
如果你做练习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不然我帮你推荐一个温控仪几百块钱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