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0):
问问题,对象名重复,请问可以直接修改对象名吗,如果可以在哪里改呢?

我现在是删除原来的对象,再建立一个一样的,系统就自动赋予不同的对象名了,其实我都奇怪原来的对象名怎么会有重复的呢

网友A:
选择对象,右击鼠标,在属性中修改,可以使用中文作为对象名,如果用户希望在脚本中应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建议使用英语字符作为对象名。

楼主:
谢谢cvlsam,您总是这么热心^o^

不过我还是不太明白,在属性中哪里修改呢?对象的其他属性是可以修改,但是对象名直接填在下拉对话框中啊,比如一条直线,就叫线1,如果两条直线都叫线1,就会有很多麻烦,这个怎么改呢,麻烦您再说清楚一些,鞠躬~~~

网友A:
在对象名属性上直接双击,就可以更改啦。在一个画面中不会出现重名,但是如果两个画面中都有的话,而用户又有一个项目函数同时引用的话,那就有问题啦。

楼主:
我找到了啦*^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