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0):
1.什么是软起动器?它与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软起动器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

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er。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

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

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同的要求

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

软起动器和变频器是两种完全不同用途的产品。变频器是用于需要调速的地方,其输出

不但改变电压而且同时改变频率;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个调压器,用于电机起动时,输出只改

变电压并没有改变频率。变频器具备所有软起动器功能,但它的价格比软起动器贵得多,结

构也复杂得多。

2.什么是电动机的软起动?有哪几种起动方式?

运用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软起动器,控制其内部晶闸管的导通角,使电机输入

电压从零以预设函数关系逐渐上升,直至起动结束,赋予电机全电压,即为软起动,在软起

动过程中,电机起动转矩逐渐增加,转速也逐渐增加。软起动一般有下面几种起动方式。

(1)斜坡升压软起动。这种起动方式最简单,不具备电流闭环控制,仅调整晶闸管导

通角,使之与时间成一定函数关系增加。其缺点是,由于不限流,在电机起动过程中,有时

要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使晶闸管损坏,对电网影响较大,实际很少应用。

(2)斜坡恒流软起动。这种起动方式是在电动机起动的初始阶段起动电流逐渐增加,

当电流达到预先所设定的值后保持恒定(t1 至t2 阶段),直至起动完毕。起动过程中,电

流上升变化的速率是可以根据电动机负载调整设定。电流上升速率大,则起动转矩大,起动

时间短。

该起动方式是应用最多的起动方式,尤其适用于风机、泵类负载的起动。

(3)阶跃起动。开机,即以最短时间,使起动电流迅速达到设定值,即为阶跃起动。

通过调节起动电流设定值,可以达到快速起动效果。

(4)脉冲冲击起动。在起动开始阶段,让晶闸管在级短时间内,以较大电流导通一段

时间后回落,再按原设定值线性上升,连入恒流起动。

该起动方法,在一般负载中较少应用,适用于重载并需克服较大静摩擦的起动场合。

3.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笼型电机传统的减压起动方式有Y-q 起动、自耦减压起动、电抗器起动等。这些起动

方式都属于有级减压起动,存在明显缺点,即起动过程中出现二次冲击电流。软起动与传统

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是:

(1)无冲击电流。软起动器在起动电机时,通过逐渐增大晶闸管导通角,使电机起动

电流从零线性上升至设定值。

(2)恒流起动。软起动器可以引入电流闭环控制,使电机在起动过程中保持恒流,确

保电机平稳起动。

(3)根据负载情况及电网继电保护特性选择,可自由地无级调整至最佳的起动电流。

4.什么是电动机的软停车?

电机停机时,传统的控制方式都是通过瞬间停电完成的。但有许多应用场合,不允许电

机瞬间关机。例如:高层建筑、大楼的水泵系统,如果瞬间停机,会产生巨大的“水锤”效

应,使管道,甚至水泵遭到损坏。为减少和防止“水锤”效应,需要电机逐渐停机,即软停

车,采用软起动器能满足这一要求。在泵站中,应用软停车技术可避免泵站的“拍门”损坏,

减少维修费用和维修工作量。

软起动器中的软停车功能是,晶闸管在得到停机指令后,从全导通逐渐地减小导通角,

经过一定时间过渡到全关闭的过程。停车的时间根据实际需要可在0 ~ 120s 调整。

5.软起动器是如何实现轻载节能的?

笼型异步电机是感性负载,在运行中,定子线圈绕组中的电流滞后于电压。如电机工作

电压不变,处于轻载时,功率因数低,处于重载时,功率因数高。软起动器能实现在轻载时,

通过降低电机端电压,提高功率因数,减少电机的铜耗、铁耗,达到轻载节能的目的;负载

重时,则提高电机端电压,确保电机正常运行。

6.软起动器具有哪些保护功能?

(1)过载保护功能:软起动器引进了电流控制环,因而随时跟踪检测电机电流的变化

状况。通过增加过载电流的设定和反时限控制模式,实现了过载保护功能,使电机过载时,

关断晶闸管并发出报警信号。

(2)缺相保护功能:工作时,软起动器随时检测三相线电流的变化,一旦发生断流,

即可作出缺相保护反应。

(3)过热保护功能:通过软起动器内部热继电器检测晶闸管散热器的温度,一旦散热

器温度超过允许值后自动关断晶闸管,并发出报警信号

( 4 )其它功能:通过电子电路的组合,还可在系统中实现其它种种联锁保护。

7.什么是软起动MCC 控制柜?

MCC(Motor Control Center)控制柜,即电动机控制中心。软起动MCC 控制柜由以下

几部分组成:(1)输入端的断路器,(2)软起动器(包括电子控制电路与三相晶闸管),(3)

软起动器的旁路接触器,(4)二次侧控制电路(完成手动起动、遥控起动、软起动及直接起

动等功能的选择与运行),有电压、电流显示和故障、运行、工作状态等指示灯显示。

8.有的软起动器为什么装有旁路接触器?

大多数软起动器在晶闸管两侧有旁路接触器触头,其优点是:

(1)控制柜具有了两种起动方式(直接起动、软起动)。

(2)软起动结束,旁路接触器闭合,使软起动器退出运行,直至停车时,再次投入,

这样即延长了软起动器的寿命,又使电网避免了谐波污染,还可减少软起动器中的晶闸管发

热损耗。

9.软起动MCC 控制柜有哪些扩展功能

将软起动MCC 控制柜进一步加以组合,可以实现多种复合功能。例如:将两台控制柜加

上控制逻辑,可以组成“一用一备方案”,用于大楼的消防系统与喷淋泵、生活泵等系统。

如果配上PC(可编程序控制器),则可以实现消防泵定时(如半个月)自动检测,定时自动

关闭;加上相应的控制逻辑,则可以对消防泵及各个系统运转是否正常实施平时检测时,定

时低速低水压(不出水)运行;在灭火时,则实施全速满载运行。将若干台电机加上控制逻

辑组合,可以组成生活泵系统或其它专用系统,按需要量逐次打开各台电机,也可逐次减少

电机,实现最佳效率运行。还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实现多台电机每次自动转换运行,使各台

电机都处于同等的运行寿命期。

10.软起动器适用于哪些场合?

原则上,笼型异步电动机凡不需要调速的各种应用场合都可适用。

软起动器特别适用于各种泵类负载或风机类负载,需要软起动与软停车的场合

同样对于变负载工况、电动机长期处于轻载运行,只有短时或瞬间处于重载场合,应用

软起动器(不带旁路接触器)则具有轻载节能的效果。

更多的软启动器相关信息请登入索肯和平主页http://www.hap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