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求助

楼主(2007-10-10):
我有一台11KW,2极电机,一送电就跳电,现场打绝缘相对地,相与相绝缘一切正常,我选用大电流断路器仍然跳电,不知各位是否有好的解决方案.(电机为空载运行跳电)

网友A:
什麼樣的斷路器?什麼規格的?

网友B:
你查电机和短路器之间的电缆了吗?

网友C:
有出力吗?电源线和热继电器啊.检查一下有没缺相!

网友D:
照你这么说是开关坏了,

网友E:
你不会是用的DZ47-63系列的吧?是的话一定是错误的选了C型的
C形式照明用的!

网友F(2007-11-12):
应该是匝间短路,用万用表量一下相间电阻,是否平衡,不能超过10%,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匝间短路,用万用表量一下相间电阻,是否平衡,不能超过10%,

最好用电桥测一下。

网友H:
电机里面接错了

网友I:
启动电流过大?
降压启动呢

网友J:
拆开电机的短路片,册各相电阻几相间绝缘

网友K:
机械部份有问题吗

网友L:
各位没看到是空载跳电吗?用摇表摇没有问题?

网友M:
估计接线和开关不会有问题。原先不是使用过吗。两级电机转数很高。负载是什么。风机吗。不论是什么。都应采取降压启动。或星角。软启等。不然一百安开关有可能也跳闸,

网友N:
那有11KW2极的电机呀
中国的3KW就是380V电机了而且最少都是4极的
你的电机就是进口的我也不会相信你的
电机问题……
qq330111018

楼主(2007-12-22):
我查出来了,是电机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