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直流電機問題

楼主(2007-10-10):
我公司有個110KW直流電機,現在出現這樣得問題,在運轉中會突然得速度調下來,後又馬上速度又回去了。查線路沒有問題,控制器也沒發現什麼問題,請教下各位會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樣得現象出來了。空載正常。

楼主:
怎麼沒人幫忙了!

网友A:
1查反馈电路有没有问题
2查是不是电流环保护(即电机的瞬间负载加大)

网友B:
看是不是有过负荷现象

楼主:
我對直流電機,不是很了解,直流調速器是SSD DRIVES 590  。說明書是英文看不懂。觀察沒有發現過負荷現象。對2樓說的現象我還是不太明白,可以說的詳細點嗎?

网友A:
既是当电机的电流增大到可能超过额定电流时/控制器降低电枢电压使电机的速度下降/当速度下降时电流就湖下降

楼主:
處電流表上看,沒有偏高。我現在是將控制器的一對端子短路了(C5.C9)。目前還沒有發現這個問題出現了。但是我不明白那個端子是什麼意思(這個我是打電話問設備廠商他告訴我這樣做的)唉!不懂啊!

网友A:
请自己查看

网友C:
通过590自身的监控进行判断即可.

楼主:
很感謝你的支持,說聲謝謝你。我會努力學習。

网友D(2007-11-24):
会不会是碳刷的问题啊

网友E:
你要看看是不是590设置的值太小!基本的参数英文你该看的懂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