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0):
1. 选择主单元为:FBs-60MAT  自带一个RS232通讯口
   现准备扩充一个RS232通讯口
   应该选择的扩充型号为:FBs-CB2  还是FBs-CB22?

2. 扩充通讯口在PLC用自带通讯口与HMI进行连接时 可以监控程序吗?

网友A:
如果扩展多一个232端口符合你的要求的话,加CB2就可以了.
用PLC自带的232口完全可以和HMI通讯,进行控制和监控.

楼主:
“PLC自带的232口完全可以和HMI通讯,进行控制和监控.”

PLC自带的通讯口被HMI占用了  可以进行控制和监控吗?

有些HMI没有“穿越”功能  好像无法实现

比如WEINVIEW  EVIEW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