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0):
请问:

此软件中的串级回路面板不太方便,如何实现点一下动态数据连接就可以将主副回路的面板同时弹出
常规回路中的手自动状态等属性如何引用,使其在流程图上显示
算法中的容量到底是多少,
其状态栏中的提示可信吗?

请赐教,谢谢!

网友A(2008-03-22):
我也在用,也正迷惑呢,在自设计的三回路串级控制中,上一级MV值直接作为下一级的设定值SV,为什么在监控面板中显示的是MV值乘上下一级液位的上限制。
怎么样让它显示真实值啊?????
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