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0):
自己做简单PLC输出脉冲控制安川伺服控制器,在位置控制中,想知道如何准确计算出负载轴旋转一周的脉冲数,现知道电子齿轮比,负载轴直径和电机轴直径及编码器分辨率。还有一个问题,电机的启动频率和运行频率的变化对旋转一周的脉冲数是否有影响。

网友A:
最终表现为伺服电机转子转一圈的脉冲数,这个数可以在驱动器上某种状态下显示出来,假如不太精确如何为之一转的话,这个数一般是2的N次方,2048,4096,。。。。。

网友B:
编码器分辨率就是伺服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然后依此数根据电子齿轮比计算控制器应该发的一圈脉冲数.大致如此.详细的不知道如何说明了.

"电机的启动频率和运行频率的变化对旋转一周的脉冲数是否有影响。"
没影响,但是会影响稳定、平稳、精度。

网友C:
查一下手册,你所使用的伺服信号的编码器的分辨率就知道了。

网友D:
请仔细看说明书中"电子齿轮比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