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1):
因程序需要用时间比较指令,其中一段时定时程序要求8:00启动14:00关,23:00开02:00关闭,第一个没问题,但第二条有问题,时间一过23:00正常闭合,但一个脉冲后便断开,不知为何?请教各位,有劳,(最好上机试试,指令用TZCP,按标准说明书内软元件设置,或任设)

网友A:
如果以23:00〈T〈2:00比较结果做条件的话当然会出问题了。式子在时间上成立,在数学式上是不成立的,2:00是第二天的,与23:00不是同一天,两者不能比较。明白了这个原因就应该知道怎么处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