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1):
电机启动后运行5秒再停止5秒,如此循环4次后停下,程序是下面这样的吗?这是从别处转过来,怎么看不懂呢

LD X0
ANI T0
OUT T0 K40
LD T0
OUT T1 K40
LD T0
OUT T1 K40
ANI C0
OUT Y0
LD M8002
RST C0
LD T0
OUT C0 K4
END

网友A:
好象不行

网友B:
不行,先不说其他的,就看T0,脉宽仅一个扫描周期(T0形成的是一种振荡电路),根本无法驱动T1的计时,也就是T1永远不会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先不说其他的,就看T0,脉宽仅一个扫描周期(T0形成的是一种振荡电路),根本无法驱动T1的计时,也就是T1永远不会ON。
我也同意你的观点,就不知道那人怎么随手就写出这个程序的.
另外你能按此要求写出程序吗?谢谢!讨论下,让象我这样的学徒看看.

网友C:
LD M8000            //初始化
OUT M0

LD M0
OR Y0                //自锁
ANI T1               //T1计时时间到,断开电机
ANI C0
OUT Y0             //电机

LD M0
ANI T2              //T2计时结束,断开T1,同时闭合T1常闭触点,再次启动电机
ANI C0
OUT T1 K50      //电机启动同时T1开始计时,
OUT C0 K5        //计数器计数,第五次启动时停止所有元件

LD T1              //T1计时时间到,T2开始计时
ANI C0
OUT T2 K50

END

网友D(2007-11-28):
ld m8002
rst c0
ld x0
ani c0
ani t1
mps
ani t0
out y0
mrd
out t0  k50
mpp
out t1   k100
ld y0
 out c0  k5
end

                                ycnxtmh@163.com欢迎交流

网友E:
7楼的好象也有问题哟,差一个X0的OR,不然你拿什么来自锁,另外最后的是计数4次,你搞成5次了.下面是我写的,请大家批评
:LD   X0
OR   Y0
OR    T1
ANI   C0
ANI   T0
OUT   Y0
OUT   TO K50
LD      T0
OR    M0
ANI    T1
OUT   M0
OUT   T1 K50
LD     Y0
OUT   C0 K4
LD      C0
RST   CO
END

网友F:
引用 网友E:
7楼的好象也有问题哟,差一个X0的OR,不然你拿什么来自锁,另外最后的是计数4次,你搞成5次了.下面是我写的,请大家批评
:LDX0
ORY0
ORT1
ANIC0
ANIT0
OUTY0
OUTTOK50
LDT0
ORM0
ANIT1
OUTM0
OUTT1K50
LDY0
OUTC0K4
LD      C0
RSTCO
END

楼上的C0改成X0就好了

另外7楼的C0需要设为K5,否则电机第四次运行一个脉冲周期就断开了。

网友E:
9楼的对了,谢谢指正

网友G:
原先的那个程序其实是可以运行的,但必须保持X0信号长通,所以不能用按钮来作开始启动信号,另外,C0的复位信号要增加一个X0的下降沿。

网友H(2012-11-01):
9楼的C0改成X0有问题哟,C0不计数了。

网友I:
ld   x0
or   m0
or  t1
ani   x1
ani  t0
ani  c0
out  m0
ld m0
ani   c0
out y0
out  t0  k50
ld  t0
or  m1
ani  m0
ani   c0
out   m1
out  t1   k50
ld  y0
out  c0 k4
ld  c0
rst   c0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