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上有电

楼主(2007-10-11):
最近一段时间,我用手去拧开家里的水龙头时,手接触水龙头的一瞬间,感觉像被电击了一下,有一次我还看见了火花,这是什么原因呢,现在的水管可都是用塑料管子做的,只有水龙头是金属的.

网友A:
1静电
2水是导体

网友B:
不会是水带电吧?!

网友C:
我觉得是静电.特别是在铺有地毯的房间走动后,再加上天气干燥,人身上就因为磨擦容易携带大量的静电,达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就会通过导体释放出去,如:用手去来金属的门把时放电,,静电大的话人会有触电感,甚至会产生火花.

网友D:
这个可能是 水 或者你身体  带有静电荷 所以刚接触的时候有电击,之后就没有了。
不过如果是水上有静电的话 ,过一阵子水龙头又会存储到一定量的电荷 你在次碰的话 有会被电击

网友E:
你查一 下,是不是有相线和水之间,有直接或者间接的接触。

网友F:
应该是静电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发言,我也觉得是静电,就是开始接触时有感觉,用水的过程中没什么感觉,关掉水龙头一段时间后,再用水时,一接触水龙头时又有触电感觉.
但是到底是水龙头带静电,还是我的人带静电?
我问我老婆,她说没有什么感觉,说我是错觉.但是我的确是看见了火花,而且不是一次.

网友G:
静电  液体流动带静电

网友H:
我觉得是你做电工可能是经常被击怕了吧?心理上的问题要去看医生了

网友I:
怎么会是静电呢?静电一碰水不是就消失了吗?。

网友J:
你可以试着换一换衣服、鞋子等再试试。我遇到过因为穿的防寒服和胶底拖鞋,使身上的表静电电压高到我的万用表都不能测量(DC700V)的程度,当她去开铁门的时候,差点就把她击晕了。

网友K(2008-06-21):
如果当时再碰一下水龙头,还有电击的感觉,那可能是漏电,如果没有是静电

网友L:
静电!这很正常,我也遇到过!

网友M:
可能是你自己身上带电(比如家里的化纤地毯!沙发?)是你把水龙头电着了!??

网友N:
你家用的是不是自来水公司的自来水呀?如果是就不会是水带电了,只有是你自己带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