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三菱PLCT和触摸屏

楼主(2007-10-11):
电脑无法看PLC工作情况。因PLC只有一个口被触摸屏占用,不用触摸屏直接用电脑,又无法看到触摸屏的开关量。 我要该怎么办,请赐教

网友A:
三菱FA透明功能

网友B:
你在买一块FX2N-323BD模块差在里面的备用端口就可以啦,记住2N和1N不一样,价格在100-200元之间,就当工具使用。

网友B:
FX2N-232BD模块

楼主:
请问有没有别的办法,谢谢

网友C:
可以加一个RS422BD或232BD;

网友D:
只有加模块,可能没有其它办法了,买一块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