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1):
各位大哥你们好,我是一个刚开始学习控制的菜鸟,对许多电路还不是太清楚,希望能得到各位的帮忙

我想问的问题是能同时起动停止又能分别起动的电动机控制电路图和多台电动机顺序起动分别停止的电路图(一台想起动,另一台才能起动)
谢谢大家了
可以发到我的邮箱solider42@163.com

网友A:
说的不明不白 看的稀里糊涂

网友B:
你说的电路都是很典型的,一般电工基础类的书里都有

网友C(2007-11-11):
同意2楼的说法。这是很典型的控制电路。电工证培训教材都有。还是多看看书吧

网友D:
最基本的电路
《电力拖动》这本书能解答你的问题

网友E:
说的对 !  这种顺序启动的电路书上都有

网友F:
这种问题自己解决

网友G:
基本的电工知道.电力拖动里面都有的.

网友H:
在网上搜一下吧
正反转

楼主(2008-03-27):
谢谢大家
那是因为我刚开始学习,所以不会
现在我知道了

网友I:
什么正反转?楼上的看清楚了在灌水!

网友J:
能同步起动又能分开起动,用一个转换按钮就可实现,至于顺序启动,只是简单的联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