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1):
要求:
1.用两个时间继电器来控制一个称重传感器的运行/停止,(运行10分钟,停止10分钟,如此反复),
2.可加中间继电器(最好一个).
3.并加入一个转换开关控制此系统的启停,
4.一个系统启停指示灯,
5.一个延时运行停止指示灯!
6.称重传感器要求输入为:0-5v/0-10mA/4-20mA

请发图到本人邮箱:taltal@163.com或直接附土图回帖!

小弟不甚感激在次先谢谢各位大哥大姐了!!!

网友A:
没看懂
据我所知 称重传感器有 四线制 和 六线制  两种
四线制 电源正 电源负 信号正 信号负 屏蔽 5个端子
六线制 电源正 电源负 信号正 信号负 反馈正 反馈负 屏蔽 7个端子
称重传感器的作用是把 重力信号 转换成电压信号。不起任何处理作用。 也没有启动停止 一说
 你说的是 称重传感仪表吧

楼主:
lof119大哥说的对,的确是 称重传感仪表,小弟一时疏忽写错了!仪表有一个和中控连的控制线,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其实,现在的称重传感器已经不止是:四线制、六线制的了。最新技术用的有八根线,其他两根是电子标定线的正负。
--------------------------------------------------------------------------------------------------------
美国Hardy仪表(过程称重、张力控制、振动监视)技术领先者
021-64940531-16
dahai175net@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