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1):
请教什么情况用星形接法,什么情况用三角形接法,两者有什么特点.我是一个初学者,请各位师傅给以解答,谢谢!

网友A:
电机5。5KW以下用用星形,以上用星角起动

网友B:
要结合输出功率和 扭矩

网友C:
2楼的说的不是很对
现在工厂里没有说5.5就用Y-三角启动的,而且理论上也是7.5以上才用星三角降压的
还有 Y接法是用的相电压  而三角是线电压
还有就是注意3楼的在用星三角启动时要考虑负载情况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给以指点,你们的教导,我的进步,在此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