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伺服问题

楼主(2007-10-11):
在脉冲频率和机械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要改变伺服电机的速度,是否增大电子齿轮的分子就可以了。

网友A:
改变电子齿轮比不能改变速度,但能改变精度,我是这么想的。只有脉冲频率才能改变电机的速度,我是这么想的。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B(2007-11-12):
应该是这样,不过改变电子齿轮比只是输出比例需要,而不是精度需要,精度需要我认为应该是改变电机一转是所需脉冲数,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C:
通过模拟量输入或改变脉冲频率来改变转速是电气调速,通过改变传动比是机械调速。前者改变的是轴的转速,后者改变的是直线运动速度。

网友C:
不能混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