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矩

楼主(2007-10-11):
55kwFR740带8极45KW电机使用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有时出现启动过电流(0.16HZ,157A)启动运行50A,请问电机改成Y型,电机启动转矩会降低吗?

网友A:
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这么烂。

SLVC矢量控制,不应该过流的。因为转矩有限制,可以在奠基的最大能力下启动。不过要注意,针对SLVC(无编码器的矢量控制),要设置好转矩提升和启动转矩提升的参数,要全力启动通过0-5Hz这一段,后面的事情就是可控制的最大转矩启动了。

不知你是不是明白上面的描述。

楼主:
三菱55kwFR-A740带8极45KW电机使用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有时出现启动时变频器
过载(0.16HZ,157A)启动运行50A,请问电机改成Y型,电机启动转矩会降低吗?
主要解决启动问题.

楼主:
三菱55kwFR-A740带8极45KW电机使用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有时出现启动时变频器
过载(0.16HZ,157A)启动运行50A,请问电机改成Y型,电机启动转矩会降低吗?
主要解决启动问题.
我想改成Y型电机阻抗增加,启动电压可以提高.自调谐时能测磁饱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