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1):
大家好,我是新人,以前都是听说,但始终没有操作过

我现在用的力劲压铸机,上面的电脑箱控制器,就是用OMRON电脑的。

上面的型号如下:
OMRON
CQM1H-CPU2.1
PROGRAMMABLE CONTROLLER
CPU UNIT
OMRON CORPORATION   MIDEIN IN JAPEN

我不大会英文,只知道后面写的是小鬼子生产的。

再这里请教大家的就是,这个OMRON有一个电脑接口

我想与我的笔记本连接,我需要做什么,

弄一个数据线,还要装什么软件吗,装哪个,还需要作别的什么不?

我是一个新手,请大家多多指教,我想连上看看,因为我看别人连过挺好玩的, 我也要试试。

网友A:
装5.0版本的!

网友B:
呵呵,偶也是新手,好像用R232通讯时会提示你装驱动的,按提示安装好就可以用了

网友C:
新手就应该看一下CQM1H的操作手册,当你看过操作手册后,你就明白了,
你要跟笔记本连接,你需要一根数据线,如果不在乎钱的化,可以找OMRON的买一根(也可以自己做一根,做法嘛,在论坛里找找就有)然后在找一个CX-P的编程软件(在网上也有)就可以了.如果你真的想学的话,就应该勤奋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