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2):
一台ACS800的变频器,利用面板控制开\停,除设置电动机基本参数(如:额定电流\电压等等)还需要设置第10组或11\13组的参数吗?如:给定信号\信号上限下限等等

网友A:
启/停跟给定不是一码事.

网友B:
如果用不到这些信号就不需要

网友C:
参数10组里10.03注意下(转向:1正转2反转3双向,看具体情况设定),如果有模拟量输入的话还要注意下13组参数的13.01、13.02。这两参数是以百分比形式设置的。比如输入的是电流信号(4MA~20MA),那么13.01参数就应设置为20(4MA/20MA*100%=20%),13.02是100。我也还是ABB传动的一个新人,有理解错误的地方大家请指教。

网友D:
无论是用那种控制方式,都是要根据传动特性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