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2):
我们这里有个上海肯特的涡街流量计,是测蒸汽流量的,现在把总阀门关闭,但还是有稍微的频率出现,无压力,温度,有流量,很小,请问有办法测量频率吗
 现在确定是流量计的问题,怎么调试啊

网友A:
确定是流量计本身的问题?管道是否有震动?因为震动对涡街流量计来说,影响测量结果太大了,即使你阀门没有打开,就是由于管道震动,致使涡街流量计的节硫件产生频率,所以就有流量出现,所以如果是管道问题引起的,建议加固管道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B:
肯特的流量计好象有灵敏度调节的东西,或者在积算仪上设置小信号的切除

网友C:
支持楼上的。应先消除外部干扰源。设置小信号切除也是一个办法。此外厂家的产品说明书也应好好看一看。

网友D:
涡街流量计对安装要求比较高。可以在二次表上设置小信号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