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编程

楼主(2007-10-12):
1、在使用STL编程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所有的程序都写在一个NETWORK中呢,而不需要象LAD那样,有一个输出就换NETWORK呢.
2、RLO的值
A     #cond
     A     #mode
     L     1
     T     #carry_mode
     L     0
     A     #cond
     AN    #mode
     T     #carry_mode
是不是RLO为1才执行TO,是不是LOAD不会改变RLO的值,是不是TO后,RLO的值回清零。
3、L 1
SIM: A MIT
       =  BIT
   T MARRY
  。。。。
 。。。。。
JC SIM
是不是不管程序段前面有没有SIM这样的子程序标号,都会重上往下的执行,如果碰到跳转就跳回来,是吗?

敬请高手指点

网友A:
1. 在使用STL编程的时候, 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把所有的程序都写在一个NETWORK中. 因为在一个NETWORK中, 所容纳的STL语句行是有限制的. 然而LAD编程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输出, 通常就换NETWORK.

2. 第二个问题, 请你把自己的程序下载到仿真的PLC中. 运行起来之后, 你来看一看每条语句行的STA和RLO吧. 这样一来, 你就有了切身的体验!

3. 不管程序段前面有没有SIM这样的子程序标号,都会从上往下的执行! 如果碰到跳转条件满足, 就会跳回到SIM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