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不能切换

楼主(2007-10-12):
我的画面切换是通过PLC来完成的,把画面好放到设置的系统DB中,即PROFACE和PLC交换信息的DB, 比如放在DBB100中。然后有PLC把DBB100中的画面号写到DBB17中完成切换。

现在在GP设置中,备用模式时间中设置了时间为2分钟,画面切换号为1(切换到首页),现在问题是比如在画面N中,2分钟后自动切换到了画面1,然后就不能直接切换到画面N中,需要切换到其他画面才能够切换到画面N。查看DB中的数值,已经把N写到了DBB17中,但是为什么不能够直接切换到N,要切换到其他换面后才能够换到N。是否2分钟的自动切换把画面N给锁定了啊。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控制画面调转的地址不是17,是8;画面17是显示全局窗口,全局窗口的相关变量有四个,16、17、18、19;16的0位是控制显示还是不显示,17是画面号,18、19是X、Y坐标;还有不清楚,QQ:81901734,

楼主:
好象有点问题噢。你看的是WORD,DBB17是DBW8的低位。

问题没有解决啊。

楼主:
其他高手可能都在准备晚上去约会了。汗啊。

楼主:
看了下PLC中的值,DBB17也就是LS008的值在自动切换画面后还是原来画面N的值。汗啊,难道就没有碰到和我一样的问题。

网友A:
抱歉,没有仔细看清楚,,我明天给你测试一下,今天头痛,休息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