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2):
PLC型号变更之后要进行地址转换,但具体转换操作步骤搞不好,请高手指点下,不胜感激.
最好有例子程序,用的是SIMENS S700-CPU226  GP37W2,用MODICON MOD MASTER通讯

网友A:
不用的PLC对变量的定义方式不一样,你打开编辑画面;选择视图中的--屏幕数据清单,按照里面显示???的变量,双击寻找对应的变量进行修改;;

网友B:
GP软件里有一个Symbol Editor功能,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留意。

你可以自己定义变量的地址。这样比较方便。

就像C语言里有个全局变量一样,你只需要改变定义好的值,那么相应的所有地址自动改变。

网友B:
2个例子:

1个选用三菱FX CPU:

1个选用S7-200 MPI:

编辑画面程序时地址的选择(应该是用下拉菜单里的,如图所示)

楼主:
非常感谢,我马上去试下

网友A:
斑竹工作非常细致,,,

学习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