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2):
关联DFB与DB时出现 TIME STAMP CONFLICT错误,是什么原因
求教高手

网友A:
出现"TIME STAMP CONFLICT"错误, 估计是FB的变量声明表中的变量有增减或修改, 然而FB对应的背景数据块没有即时更新的缘故.

将旧的背景数据块删除, 然后对FB生成新的背景数据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