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制动

楼主(2007-10-12):
变频器驱动三相交流异步电机带动大辊筒运转(辊筒重量约为200KG)转速约为每分钟500转。自然停车要10机转才能停下。现要按下停车时马上停转。哪位有比较好的制动方法给说说。

网友A:
不太好办,需要机械抱闸的配合。

网友B:
需要两个措施:第一,设定变频器减速时间,第二,配合机械抱闸.这需要多调试,一般减速时间为0.2至0.4秒,必须加制动电阻.遵循原则:变频器减速时间不得大于抱闸抱死时间,启动时变频器加速时间不得大于抱闸松开时间,否则变频器会过载保护,这需要来回调试几次才行.

网友C(2007-11-18):
博采众家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