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2):
两个问题,请高手指教!

1.请问s7-200的两个port口能不能同时分别连接两台装有组态王的电脑实时记录数据?

2.或者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实现两台电脑同时显示一台s7-200里面的数据?

网友A:
你想,两个口都可以接两个HMI,两个电脑也可以接.不过以最后一台电脑的操作为准.

网友B(2007-11-13):
你想接8台电脑吗?
o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