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信号求助

楼主(2007-10-12):
请教个位:
      我用温度控制仪接温度传感器,仪表设有TC信号,RTD信号等输入端,请问TC.RTD信号是什么意思.
      还有传感器出来的都是模拟量4-20mA 的信号,为什么温度控制仪设有的模拟量输入是  0-5mV和1-5mV?
      请大家给解释,刚开始做工控.不懂的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个位:
       我用温度控制仪接温度传感器,仪表设有TC信号,RTD信号等输入端,请问TC.RTD信号是什么意思.
       还有传感器出来的都是模拟量4-20mA 的信号,为什么温度控制仪设有的模拟量输入是  0-5mV和1-5mV?
       请大家给解释,刚开始做工控.不懂的多.
TC=热电偶,毫伏信号输入;
RTD=铂热电阻信号输入.
传感器+变送器时,输出模拟量4-20mA 的信号.

网友B:
TC是热电偶,RTD是热电阻。温控仪表输入的电压信号一般是0-5V或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