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2):
我用200的EM231模拟量模块 采集了两路AIW0 AIW2 数据 0--10V的,  但还没有电压输入的时候 软件监视采集来的AIWO AIWW 数据 拼命的乱跳! 等输入满量程10V的时候 就是32000 和0 之间乱跳. 请大家看看 是什么原因 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谁能帮我一下 我比较急!谢谢!

网友A:
增加输入滤波时间,有可能的话编写软件滤波程序,硬件上使用隔离。

网友B:
不用的通道短接。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

楼主:
输入的0端和模块的M端连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C(2007-12-06):
输入的0端和模块的M端连起来就可以了
什么意思呢???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D:
EM231模拟量输入模板的"M"端, 通常连接到PLC系统的接地母排. 如果仪表或变送器的负端(或者说0端)和模板的M端连起来, 也就是说仪表或变送器不是浮地, 而是与PLC共地!

值得一提的是, 国产的"四线制有源仪表"多数都要把仪表的负端与PLC模板的M端连起来. 否则, 你在S7软件中监视到, 数据在拼命地乱跳! 如果你买个信号隔离器吧, 花了银子, 领导不一定开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