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2):
现有PLC S7-315-2DP、一根编程电缆、带COM口的笔记本。怎么实现联机,请赐教!

网友A:
编程电缆一端接笔记本的COM口,另一端接PLC的MPI口。编程电缆要用串口的PC适配器。

网友B:
连笔记本USB口也可以,用USB口的PC适配器

网友B:
对了    USB的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