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3):
单位一台绕线电动机,其转子回路采用频敏变阻器。属于短时工作制。

故障现象:绕线电动机带负载无力,启动感觉声音发闷。

检查情况:测量了定子的三相电压,转子回路的电阻,均在正常。 用钳形电流表测量电流,也属于正常。频敏变阻器发热,而且烫手;再查发现,电动机的转子至频敏变阻器的一相线路已经接地。更换后,运行正常!

几点疑惑:绕线电动机的转子线路,如果只有一相接地,电流应该无法构成回路的,所以其接地电流应该是非常的小。因此一直认为,对于绕线电机来说:转子回路接地,应该对其性能以及各个方面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出现了频敏变阻器严重发热,且电机带负载能力严重下降,这是什么原因?

[阅读全文] (字数 : 546)
评论:0 | 推荐:0 | 引用:0 | 点击:0 | 收藏

楼主:
无人回复,,,

自己顶帖了

楼主:
自己再顶帖,,

网友A:
幇你頂一個

网友B:
转子接地怎么会没有影响呢?转子是星型接法,一项接地后只有另两项在工作,缺相工作电流肯定加大,频敏不热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子接地怎么会没有影响呢?转子是星型接法,一项接地后只有另两项在工作,缺相工作电流肯定加大,频敏不热才怪。

频敏变阻器是星形接法。一相接地,但是并未断线。应该构不成回路的。

所以,我一直认为:绕线电动机转子回路,有一相接地,对电动机的运行不会构成影响。

网友B:
电机运行时转子是有电压的,如果接地就能构成回路,使转子缺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运行时转子是有电压的,如果接地就能构成回路,使转子缺相

转子三相是有电压存在,但是不论是电动机转子还是频敏变阻器的星点,都是与大地绝缘的。发生转子回路单相接地(仅仅是接地,并未断线)的时候,应该构不成回路。

网友C:
转子接地不相当于全速运转了吗
但电机无力时大部分都是转子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子接地不相当于全速运转了吗
但电机无力时大部分都是转子断路
测量发现,只有一相接地而已

电动机转子绕组,频敏变阻器以及另外的两相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