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3):
pro-face-----GP-2500S,PLC------FX2N
能不能通过pro-face下载电缆,监控PLC程序?就像三菱的屏那样。
现在用电脑监控时,还要把触摸屏到PLC的电缆拔下来,插上PLC下载电缆才可以。

网友A:
可以在FX2N上加一个232BD或422BD;

楼主:
在FX2N上加一个232BD或422BD,该怎么接线?还请指教。

楼主:
用485BD可以吗?怎么接线?

网友B:
楼主你的想法是可行的,2楼的回复是错误的。

在GP SETUP里的Mode setting里的Option选项里选择第3个Internal 2port,然后下载程序到GP。

这样,把GP和PLC正常通讯,GP下载线连接GP和电脑。 你试一下,完全可以监控PLC程序,可读可写。 而不需要232BD或者485BD。

以上,Good Luck。

网友A:
三菱的触摸屏接三菱PLC、松下的触摸屏接松下的PLC都有透明功能,可以通过触摸屏与电脑的电缆读取程序;

PROFACE的还不知有这个功能;

网友C:
我都用过怎么会没有呢

楼主:
请问你们是怎么连接的,我按照风之力所说设置,还是连接不上,还需要其他的设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们是怎么连接的,我按照风之力所说设置,还是连接不上,还需要其他的设置吗?

   电脑-------(GP下载电缆)------------GP-----------(GP与PLC通讯电缆)--------PLC

设置如下:

网友D:
Proface触摸屏支持监控程序的厂家有:三菱、欧姆龙、横河 、安川、西门子;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帮助。
我是这样连接的,可还是监控不了PLC程序,也不能下载。

楼主:
今天下载完触摸屏程序,试着监控PLC程序,居然实现了。我想以前的问题可能处在通讯设置里有一个强制执行的选项需要选中才可以。
再次感谢风之力及其他朋友。

网友E(2008-03-05):
感谢风之力,认我不用那么麻烦了

网友F:
我也试过,是可以的,可以通过GP(2501 S)对FX2N进行传送。但是传送过后人机就不可以上传或者下载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请赐教!!!

网友G(2008-04-08):
在GP SETUP里的Mode setting里的Option选项里选择第3个Internal 2port,然后下载程序到GP。
为什么我的option是灰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