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3):
单位是做家具的`车间里有很多木屑碎片. 共30多台加工设备,  每台都有吸口 , (吸口可单独开启关闭)   用一个大风机把木屑吸出去(类似引风机)``   现在用的是45KW. 减压启动 .
想改造一下,用变频.

达到:  根据设备上的吸风口,  风口开得越多. 转速越高`反之就降转速``类似于恒压供水的效果..

网友A:
想法很不错,有什么可犹豫的?赶快做吧。

网友B:
简单一点的话,用模拟量控制风机转速,每个风口装一只电阻,阻值在200-500欧姆左右,串联在一起,打开风口时就将其短接.风口打开的越多,阻值越小,加在变频器模拟量控制端子上的电压就越高,风机转速越高,反之风机转速越低,这就达到了控制要求.

楼主:
谢谢上面这位朋友  的方法我也考虑过`````但是改造起来似乎很麻烦```2000多个平方`哦````有没有简单点的````
我设想在主管道的末端口装一个(风量传感器)类似流量传感器。 当风口开得很多的时候  那么  传感器这个口进风量会  减小```风会从其他的  支流风口进入。。。反之  当支流风口关闭``的时候   那么传感器这个风口的风量就会增大。。。   以上面的条件``该造。。达到一个闭环控制的效果。。。

有没有朋友接触过类似这样的设备`请提提建议`。我这样的设想可不可行?有没有我所说的这种风量传感器呢?

2
如果通过风压控制````在风机出口```装个风压传感器``根据出口端的风压  控制  风口开得越多  风压越大      开得少  风压就越小。。也是闭环控制。。

不知道 本人上述两种方案  可行性怎么样```请大家指点   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