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故障

楼主(2007-10-13):
今天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故障。一台机器下午不能开机,检查发现是PLC故障,使用的是S5系列的S5-95U,面板上STOP灯亮,RUN灯熄灭。可是开关是向上扳到RUN的,向下把开关扳到STOP位置再扳回RUN位置,RUN指示灯亮一下就熄灭了,但STOP指示灯一直亮着。停电后再送电反复这样操作也无效,用电脑连线后选择RUN工作方式,显示“PLC in STOP”,有些不明白了,向大家请教。

网友A:
一定有硬件或软件上的出错, 才不让S5-95U PLC运行.

推荐: 先用电脑连线将S5-95U的程序块(特别是DB块)备份到你的电脑上, 然后在CPU模板上对其做一次"Memory Reset". 如果你的S5-95U上有外插的EPROM卡, CPU模板重启时, 会将用户程序从外插的EPROM卡装入CPU模板的RAM中. 当然如果你觉得需要的话, 可以将已备份的DB块下载至CPU模板来覆盖旧的数据块.

通常, 在CPU模板上对其做一次"Memory Reset"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把程序拷贝出来,再把PLC里的程序卸掉。重新把程序再装一次,OK!
但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却不明白。

网友B:
PLC内部程序清除后重新下载即可,大多是程序丢失,PLC无法运行。检查电池和PS

楼主:
不是程序丢失,我检查过的。电池也没有问题。
所以会感到很奇怪。

网友C:
应该是程序内部出错所造成

网友D(2010-08-07):
怎么复位能说得明白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