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3):
在用变频器驱动电动机时,怎么选取输入电抗器和制动单元的型号?
   制动电阻怎么与制动单元匹配 ?

  谢谢高手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用变频器驱动电动机时,怎么选取输入电抗器和制动单元的型号?
    制动电阻怎么与制动单元匹配 ?

   谢谢高手赐教.
输入电抗器,非常简单,按变频器的额定输入电流选取。变频器的额定输入电流,小于或等于电抗器的额定电流,就OK了。

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选择同上,也是以电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