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3):
漏电保护器开着,为什么零线和火线短路或者火线接地后变压室不跳闸?但是水泵坏了跳渣.向各位高手求助,谢谢

网友A:
火线接地必跳!!!

网友B:
去查查线路吧。线路正确的话,火线接0不跳,接地跳。肯定是接线错了。

楼主:
谢谢啊,我查过了啊,线路没有问题啊。今天无故跳了3次,平常不跳啊。我怀疑人为的啊,但是怎么才能跳闸。高手帮忙啊。再线等待啊

网友C:
火线接地还不跳啊
线路测下绝缘啊你

网友D:
他是漏电开关,,要是你接的是地线他是不会跳的

网友E(2008-08-06):
两厢电,地线带电 我把所有接上的东西都拆了 用电笔测试 还是带电 谁知道 马上告诉 等着呢?谢谢!

网友F:
地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