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4):
我使用S7200和TD400C做个项目,可是电脑和S7200怎么也通讯不上,哪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基本上不常出现,只要你的电脑有串口并且能用,有PC/PPI电缆并且没断(最新版的电缆拨码开关设置成11000000),装了MICROWIN软件并且设置通信为P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