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关于S7-300

楼主(2007-10-14):
因为本人第一次碰到S7-300PLC 时间又紧,真是心急啊!以前200的用用还可以,现在真的是束手无策...
希望有心的人帮我解答一下,真的很感激!
我的S7-300的PLC配置是:1.主机  CPU313-2DP 2.电源 PS307/5A 3.存储卡 MMC/128K 4.数字输入模块
SM321/32DI 数量7个 5.输出模块 SM322 16DO/AC220V 数量 5个  6接口模块(用于上下机架安装) IM365 7.前连接器安装40pin  13个 8. 530导轨
就以上配置:
请教几个问题:1.关于连接器40pin   有两种定货号:(!)6ES7392-1AM00-0AA0) (2)6ES7392-1AJ00-0AA0) 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一个用于输入模块?一个用于输出?还是什么问题?请教
            2.我是上下2排安装的所以用到IM365.我现在自己排列顺序是 电源--主机CPU313--接口模块IM365(SEND)--7个SM321--接口模块(Receive)--5个SM322  问一下这样可以吗?
           3.正确的话I/O点是怎么区几个问题真的很感谢啊!时间很紧啊

网友A:
1 对于前连接器的型号,他们并没有输入输出的区分,而是线缆安装方式的区别,一个是螺钉,而一个使用弹簧快速安装端子。
2 这样安装方式没有任何问题。
3 正确的IO是在硬件组态中组态并安装硬件时严格按照硬件组态时的安装顺序。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可是我什么叫线缆安装区别能详细点吗?我好象都是用螺丝刀拧上去的啊...
还有我这样装好了后..打开编程软件发现 S7-300的硬件里的说明说是插槽2故障?
是社么问题?

楼主:
问题已经坚决!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