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4):
我的GP37W2上传程序为什么是日文,在GP里面显示为中文,哪位高手可以告诉我?在此谢了

网友A:
字体设的不对吧;

网友B:
你看一下程序里是不是用了“多语言在线切换功能”。

网友C:
触摸屏初始设置里的font设置改成中文

网友D:
有可能你的程序显示的是繁体,,
而上载之后看起来有些字体像日文。。
如何要正确显示,需要在控制面板中,把区域语言中的语言和地域修改为中国(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