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4):
本人有台迅达电梯变频器故障,显示ELE2,正常运行状态呼梯抱闸和运行接触器吸合,不走车,打检修上下能动.已查过外围控制电路,正常的.请师傅们指点一下,变频器676gL5控制基板软件内容还有哪里没设好,谢谢!!!模拟量 数字量
A1-00 显示语言选择 0* 0*
A1-01 参数访问级别 4* 4*
A1-02 控制模式选择 3* 3* 开环时为2
A1-03 初始值 0 0
A1-04 密码1 0 0
A1-05 密码2 0 0
b1-01 频率指令选择 0
b1-02 运转指令选择 1
b1-03 停止方法选择 1
b1-04 反转禁止选择 0
b1-05 最低频率以下时的运转选择 0
b1-06 控制端子扫描2次时间选择 1
B1_07   0
b2-01 直流制动频率 0.5
b2-03 启动时直流制动 0. 5
b2-04 停止时直流制动 0
b3-01 启动时的速度搜索选择 1 E     0 D
b4-01 ON DELAY 时间 0 0
b4-02 OFF DELAY 时间 0 0
b5-01 PID 控制模式选择 0 0
b5-02 比例增益(P) 1
b5-03 积分时间(I) 1
b5-04 积分(I)上限值 100 100
b5-05 微分时间(D) 0 0
b5-06 PID上限值 100 100
b5-07 PID偏重调整 0 0
b5-08 PID一次延迟时间参数 0 0
b6-01 启动时 DWELL 频率 0 0
b6-02 启动时 DWELL 时间 0 0
b6-03 停止时 DWELL 频率 0 0
b6-04 停止时 DWELL 时间 0 0
b7-01 Droop 控制增益 0 0
b7-02 Droop 控制延迟时间 0.05
b9-01 零伺服增益 5
b9-02 零伺服完成宽度 10
C1-01 加速时间 3 模拟量时设置可提高舒适感
C1-02 减速时间 3
C1-03 加速时间 1 0
C1-04 减速时间 1 0
C1-05 加速时间 1 0
C1-06 减速时间  10
C1-07 加速时间  10
C1-08 减速时间  10
C1-09 急停时间 10
C1-10 加/减速时间设定单位 0.01
C1-11 加减速时间切换频率 0 0
C2-01 加速开始时S曲线 1.5 模拟量时设置可提高舒适感
C2-02 加速完成时S曲线 1
C2-03 减速开始时S曲线 1
C2-04 减速完成时S曲线 1.5
C3-01 转差补偿增益 1
C5-01 ASR 比例增益30
C5-02 ASR 积分时间 0.6
C5-03 ASR 比例增益 20
C5-04 ASR 积分时间 0.5
C5-06 ASR 输出延迟时间 0.02
C5-07 ASR 切换频率  0
C5-08 ASR积分极限 400
C6-01 载波频率上限 15
C8  FC=2KHz
d1-01 频率指令0
d1-02 频率指令0.5
d1-03 频率指令7.5
d1-04 频率指令0 爬行速度
d1-05 频率指令0 检修速度
d1-06 频率指令0单层速度
d1-07 频率指令0.5双层速度
d1-08 频率指令0多层速度
d1-09 寸动频率 6
d2-01 频率指令上限 100
d2-02 频率指令下限 0
d3-01 跳跃频率 0
d3-02 跳跃频率 0
d3-03 跳跃频率 0
d3-04 跳跃频率幅宽 1
d4-01 频率指令保持功能选择 0
d4-02 正负速度限制 25
d5-01 转矩控制选择 0
d5-02 转矩指令延迟时间 0
d5-03 速度限制选择 1
d5-04 速度限制 0
d5-05 速度限制偏差 10
d5-06 速度/转矩控制切换时间 0
E1-01 输入电压设定 380
E1-02 电机选择 0
E1-04 最大输出频率 50
E1-05 最大电压 380
E1-06 基频 50
E1-09 最小输出频率 0
E1-11 中间输出频率 0
E1-12 中间输出频率电压 0
E1-13 基本电压 0
E2-01 电机额定电流 电机自学习参数 电机自学习参数  38
E2-02 电机额定滑差

E2-03 电机空载电流 13.4
E2-04 电机极数  4
E2-05 电极线间电阻 0.581
E2-06 电机漏电感 15
E2-07 电机铁芯饱和系数0.5
E2-08 电机铁芯饱和系数0.69
E2-09 电机机械损失  0
F1-01 PG 常数 1000
F1-02 PG 断线检出时动作选择 1
F1-03 过速度检出时,动作选择 1
F1-04 偏差过大检出时,动作选择 3
F1-05 PG 运转方向 0
F1-06 PG 分频比 1
F1-08 过速度检出标准 115%
F1-09 过速度检出时间 0
F1-10 速度偏差过大检出标准 10
F1-11 速度偏差过大检出时间 0.5
F1-14 PG断线检出时间 2.0
F2-01=0
F3-01=0
F4-01=2
F4-02=1
F4-03=3
F4-04=0.5
F5-01=0
F5-02=1
F6-01=0
F7-01=1
F8-01=1

H1-01 端子(3)-(11)功能选择 24
H1-02 端子(4)-(11) 功能选择 14 14 做基极封锁时设为14
H1-03 端子(5)-(11) 功能选择 F* 3
H1-04 端子(6)-(11) 功能选择 F* 4
H1-05 端子(7)-(11) 功能选择 F* 9
H1-06 端子(8)-(11) 功能选择 F* 7E
H2-01 端子(9)-(10) 功能选择 0
H2-02 端子25功能选择 1
H2-03 端子26功能选择 2
H3-01 端子13信号级别选择 0
H3-02 端子13输入增益  100
H3-03 端子13输入偏差  0
H3-04 端子16信号级别选择 0
H3-05 端子16功能选择 1F
H3-06 端子16输入增益 100
H3-07 端子16输入偏差 0
H3-08 端子14信号级别选择 2
H3-09 端子14功能选择
1F
H3-10 端子14输入增益 100
H3-11 端子14输入偏差 0
H3-12 模拟量输入滤波时间  0
H4_01=2
H4=02=1.0
H4-03=0
H4=04=3
H4=05-o.5
H4-06-0
H4-07-0
H5-01=1F
H5-02=3
H5-03=0
H5-04=3
H5-05=1

L1-01 电机保护选择 1
L1-02 电机保护时间 1
L2-01 瞬停电发生动作选择 0
L2-02 瞬停补偿时间 2
L2-03 最小基极锁定时间 1
L2-04 电压复位时间 0.6
L2-05 低电压检出标准 380
L2-06 KEB减速率 0
L2-07=0
L3-04 减速中失速防止功能选择 0
L4-01 频率检出级别 0
L4-02 频率检出幅宽 2
L4-03 频率检出级别 0
L4-04 频率检出幅宽 2
L4-05 频率指令丧失时动作选择 0
L5-01 故障再试次数 0
L5-02 故障再试接点动作选择 0
L6-01 过力矩检出动作选择 0
L6-02 过力矩检出级别 150
L6-03 过力矩检出时间 0.1
L6-04 过力矩检出动作选择 0
L6-05 过力矩检出级别 150
L6-06 过力矩检出时间 0.1
L7-01 正转电动侧力矩极限 200
L7-02 反转电动侧力矩极限 200
L7-03 正转再生中力矩极限 200
L7-04 反转再生中力矩极限 200
L8-01 内藏制动电阻保护 0
L8-02 OH预报警水准 95
L8-03 OH预报警动作选择 3
L8-05 输入欠相保护选择 0
L8-07 输出欠相保护选择 0  S
O1-01 监视方式表示项目选择 6
O1-02 电源投入时监视项目选择 1
O1-03 频率指令表示单位 0
O1-04 频率关系参数设定单位 0
O1-05 参数NO.表示选择 0
O2-01 LOCAL/REMOTE键功能选择 1
O2-02 STOP键功能选择 1
O2-03 用户定义出厂设定选择 0
O2-04 变频器功率选择 2C
O2-05 频率指令设定方法选择 0
O2-06 操作器断线动作选择 0
O2-07 累计工作时间设定 0 H
O2-08 累计工作时间选择 0
O2-09=0
S1-01-1.6
S1-02=1.0
S1-03=0.35
S1-04=6.0
S1-05=3
S1-06=0.5
S1-07=500 MS
S1-08=1
S1-09=0
S1-10=0
S1-11=0
S2-01=30044
S2-02=27389
S2-03=27567
S2-04=27313
S2-05=27597
S2-06=27588
S2-07=27212
S2-08=0
S2-09=24999
S2-10=24996
S2-11=0
S2-12=0-------S2-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