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5):
控制方法是采用编码器反馈的脉冲信号,改变脉宽占空比控制电机转速

PID算法:Pout(t)=Kp*e(t)+Ki*[e(t)+e(t-1)+...]+Kd*[e(t)-e(t)]
我想问问,其中的e(t)带入哪个量?对应的输出Pout是什么?
我觉得e(t)可以表示脉冲数,那么输出Pout是不是也是表示脉冲数?
那转速-脉冲函数是不是y=kx这样简单的正比?找出k来就能实现脉冲数转化成实际转速?
大家帮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
这是个典型的增量式pid算法公式
而编码器反馈可以实现很多控制方式,比如速度控制即速度环,力矩控制即力矩环,位置控制即位置环等。
就你说如果是位置环,即脉冲控制方式,上式中的e(t)的确为脉冲函数,它是给定脉冲与反馈脉冲的偏差,Kp*e(t)比例相,Ki*[e(t)+e(t-1)+...]积分相,Kd*[e(t)-e(t)]微分相;Pout便是pid结果,它的值控制功率单元进而控制电机。

至于给定脉冲跟编码器反馈脉冲有什么关系,
     伺服电机每转圈,编码器反馈AB脉冲为8000个(你所说),一般工业用为每转2500个的编码器,经过4倍频到达10000,这就是常说的调速比到达1:10000。
     而你所说的位置控制即脉冲控制,比如你给定250KHz时伺服电机是1500rpm,则每转需要给定250/25=10K即10000个脉冲,每个脉冲走1/10000步。如果你的编码器分辨率也是10000,250K这个频率即伺服的最大给定频率。

楼主:
谢谢您的回帖
我的问题可能提的不是太明确

我现在不关心位置,只需要控制转速稳定(用来扫描的转台)
我想知道的是脉宽占空比和转速之间的函数关系
我想用pid结果直接输出电压控制信号来调整占空比控制转速

网友A:
你是应用伺服还是做伺服系统的呢,
如果是应用,一般的伺服都可以控制达到速度稳定,一般速度线性误差很小比如千分之5,如果连速度都控制不稳定那伺服一定卖不出去。
如果是做伺服,要控制速度稳定,即速度环,那涉及很多方面,一般速度环会包括两个环的控制:电流和速度,要达到稳定的速度,得控制好电机电流,所以有两个环。而控制电机的算法很多,老的算法如pwm算法,目前主流的矢量控制,到未来矩阵直接控制等。
所以不是你要想获得占空比跟速度的简单关系。

网友B(2010-04-08):
请教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我的是用三相交流同步电机(松下A4系列)。我用位置控制模式来控制转速,那所用的是位置环还是速度环哪?闭环控制时反馈信号是脉冲总数还是通过计算得到的电机转速哪,输入信号时转速还是频率哪?
我现在做电机闭环控制,用简单的PID,反馈信号接的是转速,通过与给定转速的误差信号来控制电机转速。可是现在电机总是震动,我不知道是PID参数调节的不对,还是搭建的闭环系统的问题。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