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5):
我在做工程时发现一个问题,vd类型变量中的数值不能长期保存(如我将VD12设置为12.5,断电后短时间内可以保存但时间一长VD12中的数值就会变成0.0),不知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我用的是CPU222 CN DC/DC/DC 模块。

网友A:
因为您没有将该区域设置为断电保护,请在系统块中设置。

楼主:
我已将VD12设置为断电数据保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