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5):
各位前辈,请问下面这个问题如何能实现呢?
例如,我有一个16进制的数据186A0,要把它分成四个字节存入SEND_DATA ARRAY[20][21][22][23],我用move 只能把A0存入[20],其他的三个字节都没有了!该怎么办啊?
谢谢各位,能帮我解答一下吗?

谢谢楼下的!那如果我的数据是未知的,可能是1860A0,那我不是每次都要改变要和它相与的那个数,这样好象比较麻烦!有没有什么指令可以直接让它分别存进去呢?

网友A:
使用AW字与指令,如AW   W#16#000F    那么取到了低4位,以此类推。

楼主:
谢谢楼上的!那如果我的数据是未知的,可能是1860A0,那我不是每次都要改变要和它相与的那个数,这样好象比较麻烦!有没有什么指令可以直接让它分别存进去呢?

网友A:
做成FC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