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5):
V0为0值
LD X0
MOV K2 D30
MUL D30V0 K10 D70V0
MOV D70 D80
为什么D80的值始终为0啊,各位大哥,我实在想不通啊,请帮助一下小弟吧

网友A:
将MUL D30V0 K10 D70V0
改成MUL D30Z0 K10 D70Z0   对于16位的变址,应使用Z

楼主:
感谢这位兄弟,将MUL D30V0 K10 D70V0此句改成MUL D30V0 K10 D70或MUL D30V0 K10 D70Z0 或MUL D30Z0 K10 D70Z0,都能计算出此值,我只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前面可用V0,后面不行,用Z0就可以,请这位大哥详细赐教,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