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不停故障

楼主(2007-10-15):
有一台外圆磨床,加工完零件后显示屏上显示主轴速度为0,可实际上主轴仍以低速旋转并且不停下来,该数控系统为FANUC 21-T,主轴变速为伺服控制,请问以上故障可能是什么原因?(执行M05,复位都不停止,只有急停才停止)

网友A:
换个主轴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