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7-10-15):
如何实现将在液晶板的输入时间参数设定到程序的定时器里面
在S7-300里面
控制程序方面的那些定时器要作哪些设定
参数,数据类型方面怎么换算呢?
还有我看书上的例子的定时器的那个定时参数是死的,在背景DB里面设定的
我怎么样才能设定为可供输入的呢?

楼主:
急寻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液晶板和PLC通迅
直接定义到DB
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回楼上的,我如果是FC定义的一个单个的时间T,没有DB怎么办呢?
因为这个T只用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