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梯形图,帮忙解决一下,谢谢,定时器设定不上时间

楼主(2007-10-15):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什么型号的plc,CX的版本是多少,我怎么不能打开呢

网友B:
楼主老大:
时间设置是请您将鼠标电机Time功能块的第三行双击输入的,如果您只是选择第二行,那么只能输入Time功能块的号码哦。

网友C:
拜托,你只写了定时器号,定时值你没有输入啊?你输入的定时值只是对定时器号的注释,麻烦你看一下帮助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