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p-7.1 怎么实现仿真功能,不连接plc,谢谢[求助]

楼主(2007-10-15):
(无正文)

网友A:
模拟的先决条件是您已经安装了CX-Simulator
这个软件包含在CX-ONE软件包内。
然后,这个仿真软件并不能模拟所有型号的PLC,如遇到此情况,您应该更改您的PLC型号,否则就需要使用实体机来测试啦。
启动CX-Simulator软件,然后在您的CX-P软件中选择在线,此时就可以像实体机一样的使用。您可以利用您的梯形图的强制来测试您的程序。

网友B(2007-12-30):
请问如何设置呀?请告诉,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