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5):
我公司是自来水厂。有六台三相异步电机:三台功率为160KW。三台功率55KW。每台电机由一台三菱的PLC控制!可以实现电机开关,碟阀的开关。公司想我改造设备。如何更好地实现自动化。有什么好的提议。还有想请教一下!可以装一台总的PLC控制这六台电机来实现自动化控制吗!!可以实现自动换机,缺水加机,满水减机的功能吗!!!还有有什么好的提议!多谢

网友A:
没有问题,只要您选择的PLC有足够的输入输出点与运算能力就可以了。

网友B:
精度和实时性不高的话很简单。

网友C:
如果用一台传感器,做适当的控制即可.我们公司可以提供一款拉线式的编码器,有脉冲信号输出/模拟量信号输出的.PLC可以通过这台编码器传送的信号,做适当的控制.详细过程可联系我13600269917    或邮箱yuanmushengge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