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6):
大家好!请教以下问题

本系统2台300和1台200和一台工控机用CP5611卡通信,力控做组态,

200通过EM 277连做其中1个300的 从站,

问题1:现在做主站的 300只要执行读或写200的 操作,那台300就会报故障,这个原因可能是什么?

问题2:像现在这种系统,通过set pc/pg profibus test,正常应该 能读到几个节点?

我 个人的 观点:

问题1:感觉是硬件出了 点问题,但是EM277并没有报故障啊?因为以前系统也 使用过的 ,但不知道何故障不正常,原来通信线室 普通的两芯屏蔽线,现在换成西门子的 profibus电缆了 ,但问题 还是没解决!室 模块坏了??怎么检查啊 ?

问题2:我 认为既然EM 277已经接入 了网络中,就 应该能 搜索到 它的地址吧??现在只能读到2台300和工控机的 地址!这正常吗 ?

网友A:
现在做主站的 300只要执行读或写200的 操作,那台300就会报故障,这个原因可能是什么?作为dp从站 你需要读写操作吗?
主站自动完成!